楼主(2009-05-07):
电度表只有三条接线,1号火线进,2号火线出,3号空,4号和其他电表零线并联。
这样接线是否会影响电表的计量?

楼主:
没人帮忙吗?

网友A:
我觉得可以

网友B:
完全可以的

网友C:
就这样接。

网友D:
可以这样接的

楼主:
为何要设计电表零线一进一出呢?

网友E:
按我估计!点度表也就是个电流表!  电流表是串联 在电路中,所以要一进一出!

网友F:
测电流,只一根线就可以了啊,这样接是对的

网友G:
这样接完全没问题,电度表里面是一个电压线圈同一个电流线圈,当电压线圈电压正常,电流线圈有电流流过就会进行计量,面接线端处的,3与4其实本就是连在一起的,分成两个孔也只是为了工艺美观与方便接线

网友H:
现在的新表都是这样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