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中断问题

楼主(2009-05-07):
例题:在产生3号中断时,如果M0为ON,则以下程序给D0加1
0    LD          SM400
1    MOVP     H5         D10
4    MOVP     H0         D11
7    MOVP     H0         D12
10  IMASK     D10
12  EI
13  LD          X0
14  OUT       Y0
15  FEND
16               I3
17  LD          M0
18  INC         D0
20  IRET
21  END

请教高手解释一下,1~7步的意义,3号(I3)中断是如何产生的?
尤其是1步,MOVP  H5  D10,和 IMASK  D10 是什么关系

网友A:
貌似I3中断并无产生啊。
H5二进制代码为101,应产生的是0和2中断~

而如果是3号中断的话,应该是8,也就是H8.

因为IMASK 的参数时软元件,供8个字,也就是I0~I127,每个字16位,每个位对应一个中断。

因此需要先将中断编号赋予软元件,然后再使用。

0    LD          SM400   //SM400 常ON
1    MOVP     H5         D10 //将中断0,2置位允许,1,3~15置位中断无效
4    MOVP     H0         D11 //将I16~I31设置为中断无效
7    MOVP     H0         D12//将I32~I47设置为中断无效。

楼主:
谢谢,解释得很清楚。
是不是意味着此例I3中断是不能工作的,因为H8被屏蔽了。
再请教一个问题:MOV  K0  W0D0  中W为何种软元件,为什么手册中找不到?
再次谢谢

网友B:
W是Q系列PLC中的通讯寄存器
Q的手册中是有的,能查到的

网友C:
请教下,中断可以在模拟器中运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