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7):
请教高手:西门子214-1BD23-0XB0与214-2BD23-0XB8有什么不同?我目前用的是214-1BD23-0XB0,可是换了214-2BD23-0XB8装上程序后,数字量输出输入都行,模拟量输入不对,是因为214-2BD23-0XB8带的2AI和1AO的缘故吗?使用的214-1BD23-0XB0后有235模拟扩展模块

网友A:
注意模拟量地址
看看系统手册

网友B:
你用的是CPU224XP CN的型号;
原来的就是CPU224;
所以对应的模拟量地址就要转换一下;

网友C:
是因为214-2BD23-0XB8带的2AI和1AO的缘故
把你的程序235模拟扩展模块地址要改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