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05-07):
  才学电工这个问题还没想明白  求助下各位师傅
让用4个接触器接线。第一个接触器吸合5秒第2个接触器吸合
第2个接触器吸合5秒第3个吸合,第一个断开.第3个吸合5秒第4个吸合第2个和第3个都要断开
   这个原理是断的是接触器本身还是时间继电器。
求助各位师傅给画个图     谢谢

网友A:
应该是时间继电器的作用,有通电延时和断电延时两种

网友B:
是断的接触器

网友C:
用时间继电器控制接触器

楼主:
能不能给画个个接线图  3Q

网友D:
用时间继电器的触点断接触器的线圈
断时要断时间继电器线圈

网友E:
用时间继电器

网友F:
用PLC控制吧,编个程序很简单。

网友G:
用时间继电器做延时,用第三个接触器常闭辅助触点接在第一个接触器的控制回路中,用第四个接触器的常闭触点分别接在前三个接触器的控制回路中,这样就能实现以上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