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7):
如题 谁能告诉现在哪有这种调速板买的  谢谢

网友A:
在网上百度,没有找不到的。就像人肉搜索。^_^

楼主:
关键问题是百度到的全是广告,不够具体:(

网友A:
你想做什么?什么需求?说得具体点好吗?

楼主:
使用一个加速和一个减速按钮通过一块的板子输出0-10V来控制变频的速度, 哪边有这样的调速板买么?
 或者说我怎么样才可以通过2个按钮来控制变频的速度,不用PLC的模拟块

网友B:
把说明书看明白.就知道怎样接线了.

网友C:
利用变频器上的UP--DOWN功能可以实现两个按钮调整频率升降速目的

网友D:
用外部电位器调整不也很好吗,干嘛非得用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