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7):
近段时间设计的收料收卷机。机械简单,但是在电路却是遇到一点点小麻烦。因为我的理想状态是当带状料收料时要随着出料的速度而变化收卷。产器不可以采用张力控制,并且是纸质,所以只能选取光电。正好手头有一个古董级的模拟光电开关,SUNX(神视)RS-120H F1-SAS开关,这属于所有光电中最早的一种产品。输入为12V+/-0.5V 70mA.输出为2~9V.我想如果把这个光电开关直接接在变频器的端子上代替电位器,这样会省很多事了。都知道变频器的模拟输入端子都是10V的,并且最大只有50mA.所以按上述情况要连接本开关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了,试连接后测量实际电压只有5V.也的确是用不了。
 由于我实在是放不下来这件事情,就是想着怎么样才能让这个开关能调整变频器。于是想到了用其它电路来转换。但是也想了好几种电子电路,均达不到我的理想效果。只好放弃这种想法,(我的电子电路很水)。又只好再来打变频器的主意。突然想到风扇应该是12V,并且功率大。拆开检查,正是12V的。于是从风扇的输入线上剥开,接上这个光电开光。把光电模拟输出线接上变频器的VCI端子,开机一试,完全达到我的理想效果。变频器随着我的感应距离自动调整速度。
 光电最低2V输出的很好解决,把变频器的系统最低输出电压调到2V就行了,这样在2V的时候变频器输出为0HZ.

网友A:
呵呵,善于动脑啊,解决不了,天天想着

网友B:
哇,这样都可以啊?厉害

网友C:
呵呵;
真会利用呀;

楼主:
经过一个上午的不停机测试,运行良好,电机在1.5HZ状态下,也不发热。变频器温度正常,光电开关温度正常。

网友D:
变频器随着我的感应距离自动调整速度---------这句话我怎么没看懂啊?
模拟输入的电压是要变化的,难道你的光电开关的电压是随着感应距离在变化?

楼主:
我的光电就是模拟输出的光电。随着距离的远近而变化电压的输出大小,而达到相当于电位器的作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随着我的感应距离自动调整速度---------这句话我怎么没看懂啊?
模拟输入的电压是要变化的,难道你的光电开关的电压是随着感应距离在变化?
这个光电开关相当于位移传感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