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7):
PT100用那种好?2线,3线还是4线,以及输出的信号还需要转换吗,

网友A:
3芯,一正一负一补偿
将显示表的输入类型改为PT100信号类型还改什么啊!

网友B:
输出不是标准的4-20mA或0-10V,要用变送器或热电阻接收模块,或温控表的

网友C:
我们用的是2芯,简单。有仪表可以直接接

网友D:
PT100只是一个热电阻;
你可以通过这个接到变送器上转换成标准的0~10V或4~20mA信号;

网友E:
热电阻大多使用3线其中一根是温度补偿用导线如需远距离传输则使用24V 4-20ma温度变送器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在选择PT100有无温度范围要求,不然当4MA对应是多少度,10MA对应是多少度.20MA是多少度,而且我准备用触摸屏来显示实际的温度,

网友B:
一般都是用三线的,精度要稍高一些的,能接的表也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