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7):
说明异步电动机星型—-三角型启动自动控制电路的工作过程

网友A:
这个一般的控制电路书上都有

网友B:
主接触器C1,星形连接接触器C2,三角形连接接触器C3
当按下启动按钮,C1和C2同时吸合电机做星形启动,通过时间继电器(3-5S)后断开C2,接通C3电机成三角形运行
另外(电力拖动)或者(电工工艺)方面的书都有

网友C:
很老套的问题,找一本资料,动手做一做就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