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7):
我们公司大动力线原来是用铜线的,由于原来线太小容易发热,改为用铝线,铜线约是185平方的,铝线约是400平方的。现在出现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生产一吨产品比原来多用了约50度电。是不是铝的线损比较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请大家帮帮助给说说!谢谢 !

网友A:
没错,铝线的损耗大造成的

网友B:
其实大电流设备不赞成用铝线,它的导电和机械强度都不如铜线,从长远来看它的价格优势都没有。

网友C:
这么大的电流,铝线一般要铜线的3倍的

楼主:
关于线损这方面的知识能不能说的再清楚点.
我们的主动力线长度约是110米.原来为铜线185,改为铝线的400.

网友D:
好像铜芯电缆的每米压降是0.05V,铝线的压降大一点,所以线损大一点。

网友E:
实在搞不懂为何不用铜线用铝线,还不如不换线。

网友F:
铝线热吗,我想肯定比原来的铜线热.电能转化为热能,不耗电才不对

网友G:
根据欧姆定律计算一下铜线和铝线的电阻值,就知道功率消耗大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