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7):
请教高手PLC300模拟量编程问题,我想编写一套模拟量单回路压力调节系统,我是初学者,只知道模拟量输入FC105转换成工程量,然后输出,接下来怎么编写,用怎么样的指令,将输出送PID块中,请高手指点,或帮偶编写一个程序,谢谢

网友A:
下载一个STEP编程手册看看就好了。

网友B:
帮助里应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