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7):
求教下这里面的减法和乘法计算数据是怎么来的?  如果外接8421延时设置  那么减数或者被减数就是8421码转换来的数据吗

晕  图片传不上来
这里图片怎么上传   不能本地上传吗

网友A:
硬件是什么 ???  品牌?

网友B:
欧姆龙的?没学过

网友C:
被减数是0,就是指PLC的输入通道0;
应当是通道0接有拨码开关之类的,设定的数值与后面的进行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