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8):
请问高手传送指令和微分传送指令在用法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微分传送指令只在信号接通时执行一次;
传送指令则是接通时每个扫描周期都在执行;

楼主:
再问高手,把图中的传送指令改为微飞有什么变化

楼主:
传图
帮忙

网友B:
作用就是当前面的条件满足时只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A:
呵呵;上面这样说了还不明白?
传送指令比如用输入0.01来触发,只要0.01接通,则对应的每个扫描周期都要传送一次;
如果用微分传送指令,只有在0.01接通的这个周期传送一次,之后就不再传送;
除非0.01变成OFF再变成ON的时候再执行一次;

网友C:
微分传送指令比传送指令执行速度快(节约扫描时间).

网友D:
所谓在指令前加上微分,就是说这条指令只执行一个扫描周期的时间,否则每个扫描周期都执行

网友E:
楼主菜得厉害,赶快找本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