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KKO V6通信

楼主(2009-05-08):
HAKKO V6通信与OMRON CS1H通信,232通信方式,有多少的距离限制

网友A:
232通讯一般推荐在15米以内。如果波特率低一些有人用到100米,得看实际情况。距离远可以用远传模块。

网友B:
最好控制在15米以内!

网友C:
232一般限制在15米;

如果需要,可以增加长线收发器。

网友D:
呵呵;
就是15M也是理想状态下的距离,在现场有变频器等干扰源时建议用5M以内;

网友E:
在同一电气箱内没大问题,户外就不敢说多长距离了(我从楼顶拉过50米的距离).

网友F:
谁有HAKKOV6中文软件及使用说明吗?谢谢

网友G(2009-07-02):
……问供应商拿呗~

网友H:
我这边都是英文的,费力!那位老兄能给个中文的说明书。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