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引脚判别

楼主(2009-05-08):
分npn型和pnp型两种类型。
1、基极的判别:用指针式万用表电阻档量程r×100或r×1k档,将黑表笔接某一管脚,将红表笔分别接另外两个管脚,测量两个电阻,若两个电阻均较小时(小功率三极管约为几百欧),黑表笔所接的管脚为npn管的基极。若两个电阻中有一个较大,可将黑表笔接另一管脚再试,直到两个管脚测出的电阻均较小时为止。若测的电阻较大,红表笔所接的管脚为pnp型管的基极。
2、判别集电极:可以利用三极管正向电流放大系数和反向电流放大系数的原理确定集电极。用万用表电阻量程r×100或r×1k档,用嘴含住管子的基极,把万用表的两根表笔分别接到管子的另外两个管脚,利用人体实现偏置。测读万用表的电阻或指针偏摆的幅度,然后对调两根表笔,同样测读万用表的电阻或指针偏摆的幅度。比较两次读数的大小,对pnp型管,电阻值小(偏摆幅度大)的一次红表笔所接的管脚为集电极。对npn型管,电阻值小(偏摆幅度大)的一次黑表笔所接的管脚为集电极。
3、基极和集电极判定后,剩下的一个管脚为发射极。
注:数字式万用表应选择二极管档,判断引脚的表笔颜色与指针式万用表的表笔颜色相反。

网友A:
大学电工实践课上讲的

网友B:
基础知识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