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8):
如题,星三角启动控制中时间继电器星形转换为三角形时设置的转换时间多少为合适?我一般设置12S,合适吗?

楼主:
例18.5KW的电机,根号P*2+4=12S

网友A:
这个时间是:
当星形启动的最大电流完全下降时为最佳。没有什么公式可以查的,经验是最好的公式。

网友B:
我一般都选用5S左右!

楼主:
可是我一般都是在公司的,去现场的机会相对比较少,所以经验不足啊,想借鉴下你们的经验。

网友C:
我也设置5秒

网友D:
一般情况下都是5S的

网友E:
要看具体负载的惯性的,5-10S差不多的

网友F:
10秒左右

网友G:
我们公司设置为9S.

网友H:
风机水泵类负载一般选3S,其它的负载5S就可以了。因为降压启动转矩也下降

网友I:
我们选的是20S

网友J:
5---10秒就可以。

网友K:
我是现场工作人员,时间没有定制,根据经验听声音来调。

网友E:
引用 网友H:
风机水泵类负载一般选3S,其它的负载5S就可以了。因为降压启动转矩也下降
这说的很对,所以如果时间长了,电机就停了,没有意义了

网友L:
看设备工况,按启动时的电流变化,调整时间,没有一般和特殊

网友M:
我单位的我一般都是10S,也要看实际情况,总之要降压启动结束才能转入运行。

网友N:
星三角的切换时间是根据拖动负载的性质,如水泵设定时间可适当短些,而风机设备时间相对长些,中小电机一般3-10秒。另外,与电机的功率也有关系的,这要根据实际情况出发。

网友O:
看负载调时间,一般不超过12S

网友P:
我设置过8秒的

网友Q:
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网友R:
同意十七楼的观点,启动时的具体时间要看电机拖动的负载的大小,风机的负载比较的大,所以启动的时间要长些,一般是在十几秒的时间。另外,与电机的功率的大小也有一定的关系,功率越大启动的时间也相应的越长。

网友S:
不能笼统的定义多长时间,应该根据电机 的功率及负载情况来确定启动时间,做的时间长了应该有一些经验值。

网友P:
好象没有硬性的标准可以依据

网友T:
一般就是5到8秒的样子,看自己经验吧

网友U:
250KW 高压空压机,25s+.看电流表的指针,选择切换时机.

网友V:
5~10秒,主要看电机和负载!

网友W:
和拖动设备还有关系。。。。。。
要看实际情况而定。

网友X:
当星形启动的最大电流完全下降时为最佳。

网友Y:
90KW,你也要设为5秒,非跳闸不可,呵呵。我在现场,足足设了19秒,才稳稳地起动。

网友Z:
例18.5KW的电机,根号P*2+4=12S
我们电机一般设到15S

网友AA:
根据以往经验,当星行连接启动后,电流数值会逐渐变大,这是启动电流,然后电机会趋于平稳这个时候电流表指针会往会走,也就是数值开始减小,设置时间就在启动到指针刚开始往下走这个过程时间稍短一点就好,当然论坛里也有人说公式计算也是可以的

网友AB(2009-06-07):
依具体启动时间为标准

网友AC:
当形启动的最大电流完全下降时为最佳。没有什么公式可以查的,经验是最好的公式(2L),OR,KW*0.7=18.5*0.7=12.9

网友AD:
太长就不好了,会跳闸的

网友AE:
这个不一定的
要看Y星启动多长时间能接近额定转速
主要就是看负载大小
不过一般5-6秒钟

网友AF(2011-10-16):
引用 网友AA:
根据以往经验,当星行连接启动后,电流数值会逐渐变大,这是启动电流,然后电机会趋于平稳这个时候电流表指针会往会走,也就是数值开始减小,设置时间就在启动到指针刚开始往下走这个过程时间稍短一点就好,当然论坛里也有人说公式计算也是可以的
应该是当电流表的指针往下走到停止时,说明起动加速过程已结束,在此时转换到角接最佳,转换电流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