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8):
基于防爆机车的自动监控装置
一、设计要求
根据矿用防爆机车的运行环境及要求,以及国家标准,机车在运行时,柴油机表面温度不得高于148度,水洗箱温度不得高于93度,水洗箱排气温度不得高于68度,油箱油压不得低于0.15Mpa,水洗箱水位不得低于160mm,柴油机转速不得高于2500r/min,瓦斯浓度不得超过0.5%,如不符合以上标准时,机车的监控装置将会作出报警提醒操作人员进行一系列防护措施,然后报警超过10秒钟后,自动监控装置自动对机车作出动作,即控制电磁阀的动作以使机车停车。(注:特别提醒,瓦斯浓度到达0.5%,必须立即报警并且立即使电磁阀动作,停车。)

二、设计思路:
   根据设计要求,表面温度、排气温度、水洗箱温度、油压、转速都必须显示在文本显示器上,所以决定了这五个量必须是模拟量输入。
1、输入量
          开关量:一个低水位报警

          模拟量:一个柴油机表面温度
                  一个水温
                  一个排气温度
                  一个瓦斯浓度
                  一个油压
高速计数脉冲:柴油机转速
2、输出量
声光报警装置
电磁阀动作

三、PLC的选型要求:
根据以上要求,所选用的PLC首先必须具有有A/D转换功能,其次柴油机的转速度显示就决定了PLC的输入接口必须有高速脉冲计数输入,计算出脉冲个数,以显示转速。再次考虑到温度、油压的显示,所以PLC必须带有浮点数运算功能。
Ø        柴油机转速:0—3000r/min,输入脉冲信号,必须有高速脉冲计数接口和功能,可以测得脉冲信号后进入PLC的CPU里进行运算,算出每分钟多少转,然后显示在文本显示器上。
Ø        温度检测:0—148度对应0--+32767,必须接收到的是电压信号0—10V,转送给模拟量模块,转化成0--+32767之间的数值,然后传送给主PLC进行运算后显示在文本显示器上(显示的温度值必须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然后再和设置的报警数值148度进行比较后报警。
Ø        压力检测(对传感器的要求必须转换成电压电流信号),0.15Mpa报警,数据处理与温度检测同理。
Ø        瓦斯浓度检测(对传感器的要求是必须输出电压电流信号):范围0—4%CH4,到0.15Mpa报警,数据处理与温度检测同理。

四、(变送器)传感器的选择:
   如PLC扩展模块必须接收的模拟量信号是电压和电流信号,则必须配备相关的变送器,转换成标准电压、电流信号。如PLC的扩展模块可直接接收热电阻信号,则直接选用传感器。
1、液位传感器----GHY-180/12型
               输出信号:a 一路电阻信号:阻值范围0—180欧姆
                         B一路开关量输出信号(机械常开、常闭接点)
2、油压传感器----KHY-0.5/24型
                输出信号:1路开关量信号(机械常开、常闭接点)
3、瓦斯传感器----KGJ15型,输出频率信号,用转换器转换成电压信号或电流信号
   4、温度传感器----根据PLC选定的型号,看PLC接受的是什么信号,信号分类有(电流信号4—20mA,电压信号1—5V,1—10V,   热电阻信号,热电偶信号)
   5、转速传感器----转速传感器

五、执行元件的选择
防爆电磁阀(24V)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你们帮我指出来,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做项目,谢谢~!麻烦大家~!

网友A:
很详细啊,但既然是"防爆"那么PLC怎么防爆呢?那些检测设备怎么防爆呢?好象没看到具体措施啊!

网友B:
温度检测:0—148度对应0--+32767;
符合这个就是S7-2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检测:0—148度对应0--+32767;
符合这个就是S7-200了;

一定得是S7-200吗?其他的PLC不可以,例如三菱的啊,国产的啊,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详细啊,但既然是"防爆"那么PLC怎么防爆呢?那些检测设备怎么防爆呢?好象没看到具体措施啊!

会有装PLC的防爆盒的,所以,尽可能的想用单板,可以装在铁盒里面~!

网友B:
呵呵;
肯定其它品牌也可以,但模拟量对应的值就不是0~32000了;

网友C:
三菱的FX对温度处理的没这么高的分辨率

网友B:
呵呵;S7-200的温度模块也只能测到0。1度;
至于0~32000,实际上也是12位分辩率,与三菱的FX2N-4AD等相同;

网友A:
以下是引用云伴风回转在2009-5-8 15:23:28的发言: 会有装PLC的防爆盒的,所以,尽可能的想用单板,可以装在铁盒里面~!
具体选型和安装工艺要注意,单板的PLC除了松下的FP-M外多数是国产的,国产的虽然功能齐(模拟量和二线数码显示等全部在一片单板上)但因为没做高温老化,闷在防爆盒内可能不行,另外接线肯定要引出防爆盒,这个气密封也不太好做.不过楼主是做实验项目的话这些工艺细节可暂时不考虑.

网友D:
测温的话,用温度模块就方便的多了

网友E:
建议找专业的防爆厂做柜,控制由你自己做,把你不会做的一些硬件要求,由防爆厂家来作,并给你认证。

网友F:
安全检测这一块都是一些指定厂家来做的,人家有资质,每年定期来年检,自己学习一下也可以,我们单位的消防系统我看了一下,他们用的都是专用模块和检测传感器,模块数据的写入有专用写入键盘,应该很简单,这样做起来成本底。

楼主:
对应的值是多少,是要根据拿到的PLC具体来看的吧?PLC手册里会有吗?我要如何得到那个值的范围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应的值是多少,是要根据拿到的PLC具体来看的吧?PLC手册里会有吗?我要如何得到那个值的范围呢?

这个是由PLC的模拟量模块来决定的;

网友G:
防爆产品最好用安全性高的PLC,特别是矿用,AB用的很多的 。AB的不错,联系我吧,我们公司做AB的!

网友G:
我们公司做有防爆PLC产品!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应的值是多少,是要根据拿到的PLC具体来看的吧?PLC手册里会有吗?我要如何得到那个值的范围呢?

这个是由PLC的模拟量模块来决定的;

什么模块都可以的吧?只要根据比例换算出每一度所对应的十进制数是多少就可以了吧?

网友B:
模块都有分辩率,这个与对应的转换精度是对应的;
比如三菱的FX0N-3A只有8位;
             FX2N-4AD是12位;
             FX2N-8AD则是16位分辩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