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8):
现有一台水泵,要求自动手动控制,手动控制是需要两地控制,在自动和手动的时候,都需要在液位高于五米时起启,在液位下降到三米时停止。求控制电路图!要一般的电气控制,我们有一块智能仪表来控制液位。

网友A:
你想怎么控制?用PLC还是一般的电气控制。

网友B:
三楼的图画得不错,控制按钮再加一点注释就好很多了!

网友C:
两个停止按扭,两个起动按扭,一个自保常开点,一个接触器线圈,一个电机保护常闭点。

网友C:
还少两个上下液面限位,可用两个电容式接近开关控制。

网友C:
对了,还有一个控制回路断路器,接近开关可用一个常开,一个常闭即可。

网友D:
在三米处加个液位,五米处加个液位
三米的并在自动的启动开关上,五米的串在自动的停止上就可以了

网友E:
我要向大家好好学习,发言很正确也很踊跃

网友F:
这个电路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