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时间继电器

楼主(2009-05-08):
请问:有无这样的时间继电器,其线圈得电时,常开接点瞬时闭合,常闭接点瞬时断开.延时后,常开接点断开,常闭接点闭合?

网友A:
一般的时间继电器都有常开接点瞬时闭合,常闭接点瞬时断开.延时后,常开接点断开,常闭接点闭合的功能

网友B:
瞬时动作的是有的

网友C:
有的呀。我用过的

网友D:
有这种带瞬时动作的卖

网友E:
市面当然有这种产品了

楼主:
谢谢各位!能提供型号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能提供型号吗?
型号太多了,看你自己的需要.

网友G:
加一个中间继电器,上电吸合,延时后由时间继电器的常闭触点断开.

网友H:
欧姆龙。。西门子。都可以

网友I:
有的,这叫延时断开型时间继电器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有的,这叫延时断开型时间继电器

l楼主真可怜,老被人忽悠

记住:带瞬动触头的通电延时型 - - - - -时间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