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8):
用电力线载波控制变频器需要注意那些要点??
比如线路对载波信号造成的衰减或其他信号的干扰等等。。。

网友A:
电力线载波控制变频器属于通讯控制,如果有通讯终端用继电器输出去控制变频器段速就可不考虑干扰的问题,如果用232或485/422去直接与变频器通讯则要考虑线路干扰对变频器的影响和变频器对电力线载波系统的强大干扰问题.

楼主:
我是考虑用动力线,就是用变频器的电源线载波控制,控制端与变频器有段距离,两头各用一台载波机,担心的是由于负载的变化,造成载波信号不稳定、不可靠,出现通讯中断等,变频器无法停止的事故,有什么好点的办法么?或者麻烦推荐几款质量过硬的载波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