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8):
张紧调节运用中,我想用调节变频器输出转距的方式控制外部张力,在测试时发现,变频器输出的转距不是很大的话,驱动电机总需几秒钟后才能提速启动,想请教如何才能在小转距(比如10%)快速启动?我是用模拟口控制变频器的转距,未对速度进行控制(恒定满速运行)

网友A:
按你的设计是很难控制的,我用安川g7做张力控制时,在低速启动时都是把力矩信号加大一点过一段时间再回到源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张紧调节运用中,我想用调节变频器输出转距的方式控制外部张力,在测试时发现,变频器输出的转距不是很大的话,驱动电机总需几秒钟后才能提速启动,想请教如何才能在小转距(比如10%)快速启动?我是用模拟口控制变频器的转距,未对速度进行控制(恒定满速运行)
这个问题很好解释,张力闭环控制,设定值决定了传动系统的加速度,如果系统的惯性很大,而给定的驱动力是恒定的,那加速度势必要小。最简单的物理学基础公式即可解释这个现象了:

F = ma

式中的F-驱动设定的恒张力;m-传动系当量质量;a-传动系的加速度。
要解决起步慢的问题,可以这样考虑,把恒转矩控制改成恒转速控制,转矩限幅的模式,启动时,限幅控制先给到100%,使系统满转矩加速,带转速达到要求,再将转矩限幅调解到你想要得值,比如10%。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B:
或者恒转矩控制也行,在恒转局控制的通道,加一个启动转矩补偿。也就是系统的惯性补偿。当启动的时候,这个补偿起作用,当转速加速以后,这个补偿消失。即可达到目的。在西门子的工程型传动装置里,惯性补偿的功能是做好了的,你只要调用这个功能就OK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
用单纯的转速控制去调节张力,很难达到需求的精度。

这就用这些试试去。

网友C:
先用速度控制,再切换到转矩控制,这点可行的

网友B:
可以补偿的办法很多。

网友D:
建议你的变频器的功率等级要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