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8):
各位高手:
  小弟有一事求救,本公司现需在配电柜高压侧装计量表,所以买了一个3*100三相三线电度表,可是接线是发现表是7个接线端子,3个是接电压的可以确定,但是其他四个端子却不知如何接,请各位高手相助,告知这种表该如何接线,

              先感谢了!

网友A:
电流互感器

网友B:
3个是电压线圈,3个是电流线圈,应该接电流互感器的二次边

网友B:
三个电压端子共有6种排列,四个电流端子共有8种不同排列,这样就有48种接线,其中只有 两种接线的计量是正确的,其余46种接线都是错误的。

网友B:
2.4.6接U.V.W  1.3接互感器的A1.A2   5.7接互感器的C1.C2      A2.C2 接在一起接地

网友B:
如果计量不对,把1.3或5.7对换一下

网友C:
6楼可能在供电系统工作的吧,说的完全正确。支持!

网友D:
高压计量是供电局来装的啊,怎么你们自己能装?????//?

网友E:
兄弟高压计量是电业局弄得!!你接上也是不对的你的找电业局的人

网友F:
1.3是A相得K1和K2,2是电压,5.7是C相得K和K2,6是电压。4是B相得电压。中相只取电压就行了

网友G:
6楼可能在供电系统工作的吧,说的完全正确。支持!不过我也认为高压计量是供电局来装的,怎么你们自己能装?

网友H:
剩下的是接电流互感器的,电流互感器用两个就可以了。

网友I:
没接过,看了6楼说的有48种可能性,好吓人啊
没有说明书吗?下次遇到照6楼的方法接了

网友J:
学习了,高压我多没碰到过,就在这里多学习了,谢谢

楼主:
谢谢了.我联系供电部门了,他说让我们自己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