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向导设置高速

楼主(2009-05-08):
我用向导做设置高速时,在中断中想改计数方式为减,但只有增,没减

楼主:
怎么图弄不上 ,看来只有自己研究研究下吧

网友A:
仔细查看模式

楼主:
我选的是HC1  模式0.就是没用,看来只有下次去问下老师

网友B:
你说的是西门子的PLC吧,我没用过,但感觉应该可以分别改为增和减的方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