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8):
我编好程序后下载也没问题,但上电时,电脑就出蓝屏紧接着重起,请各位大侠说下

网友A:
的我机子也常有这样的问题出现,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盗版系统的问题呀。

网友B:
更换内存看看

网友C:
使用的软件版本和硬件不匹配

。。。。。。。。。。。
和你一起学习

网友D:
你用的是什么软件编程?

网友E:
没遇到过,我用过AB、西门子、三菱、欧姆龙的都没出过上述问题?

网友F:
下载完,是在PLC上用,与电脑没有关系了,如果蓝屏,应该是电脑系统和软件冲突的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Kei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