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8):
公司有台110kw电机,标注380v/660v.角/星运行。380v指星形启动三角运行,那660v时怎么启动,又怎么运行呢?谢谢

网友A:
如果是660应该可以直接启动吧。

网友B:
如果你的供电电压是660V,在降压启动时Y(绕组电压为380V)转换到角形运行时(绕组电压为660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供电电压是660V,在降压启动时Y(绕组电压为380V)转换到角形运行时(绕组电压为660V)
电机设计的角形是380

网友C:
660V时星形运行,380V时角形运行。

网友D:
也想知道啊

网友E:
当接成星形时,正常运行电压是660V,当接成三角形正常运行电压是380V,其实就是普通的三角形接法的380V三相电机

网友F:
只要你 有660V的电压,直接启动就可以了

网友G:
这是说如果供电电压是380V,电机要接成角形的
如果供电电压是660V,电机要接成星形的
启动的话,可能用软启动器或是变频器了

网友H:
星三角接法问题!380*根号3=660

网友I:
那些地方用660V啊

网友J:
煤矿井下的供电都是660伏或者1140伏的。

网友K:
当电压是660V时,电动机接成星形,每相绕组承担380V电压;
当电压是380时,动机接成三角形,每相绕组承担也是380V电压;

网友L:
跟380V和220V关系是一样的
同样是1.732的关系

网友M:
可以用变频器,软启动器,或自偶降压启动。直接启动时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