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8):
1、玻义尔定律 体积v,压强p,p·v=常数 一定质量的气体,当温度不变时,气体的压强与气体的体积成反比 即p1/p2=v2/v1   2、盖·吕萨克定律 当压强p不变时,一定质量的气体,其体积v与绝对温度t成正比: v1/v2=t1/t2=常数 当压强不变时,一定质量的气体,温度每升高(或p降低)1℃,则它的体积比原来增加(或缩小)1/273。
  3、查理定律 当气体的体积v保持不变,一定质量的气体,压强p与其绝对温度t成正比,即: p1/p2=t1/t2 在一定的体积下,一定质量的气体,温度每升高(或降低)1℃,它的压强比原来增加(或减少)1/273。
  4、平均自由程: λ=(5×10-3)/p (cm)
  5、抽速: s=dv/dt (升/秒)或 s=q/p q=流量(托·升/秒) p=压强(托)  v=体积(升) t=时间(秒)
  6、通导: c=q/(p2-p1) (升/秒)
  7、真空抽气时间: 对于从大气压到1托抽气时间计算式: t=8v/s (经验公式) v为体积,s为抽气速率,通常t在5~10分钟内选择。
  8、维持泵选择:s维=s前/10
  9、扩散泵抽速估算: s=3d2 (d=直径cm)
  10、罗茨泵的前级抽速: s=(0.1~0.2)s罗 (l/s)
  11、漏率: q漏=v(p2-p1)/(t2-t1) q漏-系统漏率(mmhg·l/s) v-系统容积(l) p1-真空泵停止时系统中压强(mmhg) p2-真空室经过时间t后达到的压强(mmhg) t-压强从p1升到p2经过的时间(s)
  12、粗抽泵的抽速选择: s=q1/p预 (l/s) s=2.3v·lg(pa/p预)/t s-机械泵有效抽速 q1-真空系统漏气率(托·升/秒) p预-需要达到的预真空度(托) v-真空系统容积(升) t-达到p预时所需要的时间 pa-大气压值(托)
  13、前级泵抽速选择: 排气口压力低于一个大气压的传输泵如扩散泵、油增压泵、罗茨泵、涡轮分子泵等,它们工作时需要前级泵来维持其前级压力低于临界值,选用的前级泵必须能将主泵的最大气体量排走,根据管路中,各截面流量恒等的原则有: pnsg≥pgs 或 sg≥pgs/pn sg-前级泵的有效抽速(l/s) pn-主泵临界前级压强(最大排气压强)(l/s) pg-真空室最高工作压强(托) s-主泵工作时在pg时的有效抽速。(l/s)
  14、扩散泵抽速计算公式: s=q/p=(k·n)/(p·t)(升/秒) 式中:s-被试泵的抽气速率(l/s) n-滴管内油柱上升格数(格) t-油柱上升n格所需要的时间(秒) p-在泵口附近测得的压强(托) k-滴管系数(托·升/秒) k=v0·(l/n)·(υ0/υm)+pa△vt 其中v0-滴管和真空胶管的原始容积(升) l-滴管刻度部分的长度(mm) n-滴管刻度部分的格数(格) υ0-油的比重(克/厘米3) υm-汞的比重(克/厘米3) pa-当地大气压强(托) △vt-滴管的刻度上的一格的对应的容积(升/格)
  15、旋片真空泵的几何抽速计算公式: s=πznlkv(d2-d2)/(24×104) (l/s) 式中:z为旋片数,n为转速(转/分),l为泵腔长度,d为泵腔直径,d为转子直径(cm),kv为容积利用系数(一般取95%)。
  16、o型橡胶槽深b=0.7d d为橡胶直径,槽宽c=1.6b
  17、方形橡胶槽深b=0.8a a为方形橡胶边长,槽宽c=1.67b

网友A:
太凌乱了,楼主整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