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8):
为什么控制线 不接火线,怎么会带电????

网友A:
控制线是多少伏的,如果是380的那就两条都是带电的

楼主:
回楼上的 ,220V  不懂,求解!!!!

网友B:
回路电(感应电)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楼上的 ,220V  不懂,求解!!!!
 那为什么照明不亮??谢谢哈。。。

楼主:
是不是跟零线有关系 ??

楼主:
没人知道这问题吗??????

网友C:
那控制线是接零。由火线经电灯再到开关,所以开关有一接线头带电。       不知这样说,你明不明白。

网友C:
可能我理解错你的题目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楼上的 ,220V  不懂,求解!!!!
  那为什么照明不亮??谢谢哈。。。
照明灯,一根火线,一根零线,一般火线经过开关控制到灯,零线直接到灯,开关控制灯亮,灭!

网友E:
好好看看设计标准规范

网友F:
漏电、中性点偏移、感应都有可能在零线上带电

网友G:
控零了,或者有火线串线了,形成回路,也能带电。

网友H:
应该控制线是零线,要么就是没有接地,不然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

网友I:
应该是这个灯和别的用电设备公用了一条回路  当别的设备运行时  灯的零线就会有电

网友J:
有电是多少伏呀?零线也有电压的,是不是只有一点感觉呀!
也有可能是感应电压!

网友K:
我同意3楼的见解不过写法要改一改:回路电、感应电。分享一下我解决这种问题的方法。如果想弄白问题,把这个线路上的所有负载、开关、与其它线路混连的部分用笔以回路的形式记录在纸上再分析,一眼就看明了。

网友L:
应该是回路电

网友M:
要么就是控制线有问题,还有就是感应电

网友N:
接电的不按套路出牌

楼主:
我是楼主 也解决! 谢谢大家的帮助,谢谢!

网友O:
很简单零线回路没接通

网友P:
你理解错题目了

网友Q:
我没完全看懂题目

网友R:
零线回路没接通,另一端是带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