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9-05-08):
0V和-10V的区别

网友A:
0V就是0V;-10V就是-10V。他们俩不一样,这不就是区别吗?这个问题问得有点蹊跷。你想说明什么?^_^

网友B:
你想说的是0V-10V,与-10V-10V吧
这个是模拟量的传送方式,可以根据你用的模拟量输出的元器件来选择的,实际上使用的区别不是很大

网友C:
0V不就是电压0V ,-10V也是一样的道理,-10V的电压。
假如两种电压标在一个元件上,这个元件的电压是在0V-----  -10V之间。

网友D:
0V就是没有电压 ,-10V就是有10V电压但相位(或极性)是反的.

网友E:
呵呵;
就像海平面标定海拔为0,那么10M与-10M的海拔能理解吧?

网友F:
0V就是电压0V ,-10V是-10V的电压。这个问题问得太奇怪了

网友G:
电位不一样

网友H:
有一种情况是这样:-10V到+10V模拟量频率给定时,-10V~0V是反转,0V~10V是正转。

网友I:
我估计他是要用-10V去控制反向运转的问题

网友J:
说简单了。OV就是停止(电机不转),-10V就是电机反转最快速,10v就是电机正传最快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