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05-08):
急需将我单位一台老式松下FP1-C56     PLC  内程序读出,小弟不知用什么通信线读,软件也没有, 帮帮忙吧,谢谢!!!!

网友A:
就是告诉你,你也应该看不懂!

网友B:
呵呵;这个是RS422接口的,如果你的是C56C的型号,上面还带有一个RS232口;
至于电缆:松下原装的是通过一个AFP8550的转换器来实现的;
国内有现成的一体式的电缆可以用;

网友C:
用松下的FP1专用电缆,也可拿到松下代理商那里请他们下载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就是告诉你,你也应该看不懂!

不能这么说吧,你怎么知道别人读不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