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9):
我是个新人,学电没多久
  我不知道怎么去选择电动机的热保护器的选择
 比如1千瓦的负载要用多大的线<工业控制>
 1千瓦的电动机要怎么去选择多少安倍短路器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热保的设定电流一般是额定电流的1.1-1.3倍了,也可以根据实际调整的

网友B:
这都是些最基本的电工常识,多看看书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热保的设定电流一般是额定电流的1.1-1.3倍了,也可以根据实际调整的
也不一定吧,还要看电机的工作制!
1.05倍的整定也有啊!

网友D:
千瓦电流如何算
电力加倍,电热加半
单相千瓦,4.5A
单相380电流两安半

这是以前的一个常用口决,不一定准,但也有个大概!

网友C:
还是要根据电机铭牌上的参数来选

网友E:
正常的都在1.1---1.3倍之间选定

网友F:
一般电动机都不会长时间工作在额定功率状态,热保护取电动机额定电流,这样比较保守。

网友G:
在日常工作中,一般会选择超出额定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