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控制信号问题有点难解决!

楼主(2009-05-09):
1,2号水池有高低水位检测
只要1号水池 不是 低水位,且2号水池 不是 高水位
水泵就从1号抽水到2号
我现在如下图这样设计程序,怎么都都没有那个效果!
c1接通后面的好可以运行,当c1接通,L1,H2满足要求,KM3自锁接通
但是当1号水池低水位信号来时,可以断开KM3
但是L1恢复时,却不可以接通KM3
求助大家帮我解决下这个程序!谢谢!

楼主:
主要是信号恢复的时候要达到的效果没有!

网友A:
因为你的程序里面有个P,是上升沿触发,就是说C1在L1恢复之后,还要重新断开再接通的
如果更改,可以将P去掉,KM2的自保也去掉,将C1设置为自保的按钮,或按钮按下后,置位C1

网友B:
或改成RS的方式,你这样做L1恢复时,当然不可以接通KM2

网友C:
如果只要符合楼主的要求就不必用那么麻烦的程序了:L1常闭*H2长闭=KM2输出三条指令就够了(就是图中后面的L1*H1*FR0=KM2,把前面的启动和自锁去掉不用).
(注:常闭是满足条件,如果水位开关是到位断就用常闭是到位通就用常开)

楼主:
谢谢LS的,但是我的要求是必须c1满足要求才可以接通!
还有那个L1和H2信号不是到位通就用常开(到位后只通瞬间)
所以难得弄啊!

网友D:
搞不懂你的水位是什么检测? 为什么信号检测输出只到位后只通瞬间???

楼主:
这样说~当水位达到检测要求以后,只是来一个信号!
只是一个信号!不是一通就常开或常闭~~

网友E:
问题应该是多了个P,没P应该就没问题

网友F:
我就理解不了,你那L1,与H2为什么是瞬间的,
那我问问你,当1号池出现了低水位后,一会水位又高于低水位了,但低于高水位,那你应该怎么检测
你总得有个信号让它知道现在水位又恢复到高于低水位了吧

网友F:
所以可以说条件不成立,无法完成全自动控制过程

网友C:
hyc418朋友,你发的短信收到了,前面的答复显然没有满足你水位开关瞬间通断的要求,改正如下:
不知道能否满足你的要求?其实PLC编程就象下围棋一样,掌握了基本规则后就可以尽力发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hyc418朋友,你发的短信收到了,前面的答复显然没有满足你水位开关瞬间通断的要求,改正如下:
不知道能否满足你的要求?其实PLC编程就象下围棋一样,掌握了基本规则后就可以尽力发挥了.

谢谢你!星期一到实验室上机看看!
我想了好久,想用最基本的指令实现。但是都没有找到办法!
还有我不会下围棋,象棋也不会,连他们的规则都不了解!嘿嘿!
还是很谢谢你!

楼主:
后来doorcontrol 来信说,必须更换水位检测开关,才能实现。那我只好改改了!

网友G:
或者可以用个继电器转换一下

网友H:
没搞清p的用法,这一点,西门子plc做的很恶心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搞清p的用法,这一点,西门子plc做的很恶心
那只是你没有弄清楚~HG

网友I:
水位波动是很正常的事。先怎么应对?实际工程还要采用滤波来应对。这不是一个实际案例。也不会有这样的选型。这种水位控制从成本上来讲。不可能用PLC的。多种解决方案可行。如果银子多的使不完。另当别论。

网友J:
用逻辑代数理解比较简单些
1号2号水池控制要求不是非1低水位与非2高水位=输出吗(M 0.X 或 V0.X)用西门子中继  表示

网友K:
不用PLC控制,把1号放的比2号高,在1号接近L1的地方用管子与2号H2的地方连接,1号水多就自然往低处流啊,同时不可能会低于L1,不用水泵,节能环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