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9):
打开Logix5000时,说连接安全服务器数据库时发生不可预知的错误,显示的错误代码是:707-8004 3B06

网友A:
可能是你的enterprise没装好,建议你重装一下,或是系统不在净,要重做,不要问为什么呵呵siemens也这样

网友B:
也有可能是初始化未通过哦!

专业维修三菱主机板,温度板,比例板,安川,松下,三洋三菱伺服器,以及变频器,液晶触摸屏  star机械手,触摸屏...
 TOYO 注塑机电脑板,温度板,
 NISSE注塑机电路板
 JSW
 TOSHIBA
 住友
 震雄
 新泻....

  另外代购注塑机备件
          深圳13427925065,孙生
欢迎来电探讨交流!

楼主:
重装了Logix5K也不行,没有重装系统

网友C:
从来没有遇见过,是不是很什么软件发生冲突了,在网上找找,实在不行就重装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