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9):
我们的设备是按中国的标准做的,三相五线制380V电压,但有一个美国客户,他们的电压是480V,请问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A:
要看你的设备情况;
如果是在国内测试的话,需要用变频电源;

楼主:
设备的加热部分就有200多千瓦了,都是380的,其他还有几千瓦的电机数个

网友B:
配一台专用变压器就行了,把480V降到380V

楼主:
嗯,这是最直接的办法,但变压器要很大啊,不是很方便
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A:
呵呵;有关电器的规格包括电机都按美国的标准采购;
就什么都不需要了;

网友C:
我也刚做了一个沙特的项目,电压也是480V、60Hz的。控制变压器和开关电源都是单独订做的,电机选用的是ABB的480V电机,ABB说是宽电压的可以接380V电压实验。相序继电器很难买,最后是买了一个minilec的S2VMR3。虽然它的额定电压还是380V的,但是它的超压保护可以设到520V。调试的时候把控制部分用一个三项变压器从380V变到480V,动力部分还是直接用的380V。

网友D:
当初设计选型的时候为什么不按合同来做呢?

网友E:
这种情况很麻烦,一般在签好合同后,就应该注意这些方面!

楼主:
客户买的是样机,对这点,我也很难理解

网友F:
看看加热部分能不能用480的,其它的就可以考虑用变压器了

网友G:
就用变压器吧,就像我们用日系的伺服电机一样,都要加变压器的啊

网友H:
功率有点大,不好处理,关键是要考虑成本.

网友I:
一切按合同办事,临时改来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