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9):
这是艾默生 SP2401的变频器 15KW, 就是图片上 绿色那只  它边上的一块白的是什么?
是不是制动电阻?  我看调试机器的人用电脑连着,电脑上面的好象是文本编程的C语言
有三层接线端子  1层 1~9  2层 1~9 3层1~44,图片上的2个接插件 一般是连接什么东西用的?

网友A:
制动电阻的话不应当有这么大;
看一下线是不是接在变频器的主线路上就知道是不是制动用的了;

楼主:
据了解 这变频器  有脉冲输出  PLC可编程的 强大功能.......不会就在那块白色的里面吧?

看边上的富士的 加上散热 好大啊....这家伙 你看多小........

这太机器的虽然有PLC,但算不上是上位机,真正的上位机是这只变频器才对

好想了解下 太神秘了

网友B:
不知此变频器作什么用途。好象是通讯功能

网友C:
那白色的看接线不像是制动电阻
这个应该是可编程的变频器吧

网友D:
应该也是通讯功能的插口啊,前者我估计不象制动电阻

网友E:
不知道这东东是控制什么的,两台电机一大一小,能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F:
首先肯定的说不是制动电阻,因为制动电阻不应该安装在那个位置。是不是伺服系统之类的。

网友G:
制动单元,手册上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