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9):
补偿前的功率因数如何计算?COS1
无功补偿计算公式为Q=P(tgφ1-tgφ2)
P---平均有功功率
tgφ1——对应cosφ1的正切值
tgφ2——对应cosφ2的正切值 ,
但我不知道cosφ1的值,也就是补偿前的功率因数,请问应当怎么计算?谢谢了。

网友A:
P/1.732UI(线电压线电流)或P/3UI(相电压相电流)

网友B:
可以用功率因数表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功率因数表测的.
多台电机如何使用?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功率因数表测的.
这只有单台的功率因数,我现在要总的因数,做配电室电容补偿用的

楼主:
麻烦大家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