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9):
里面说单相 为  6路30KHz
         双相 为  4路20KHz
 现在就是不清楚单相、双相、6路以及4路是什么意思。。。这些东西BAIDU上搜索了也没找到。。。所以来问问各位师傅!

网友A:
单相单计数:只有一路脉冲,比如用光电开关来高速计数的;6路是指最多可以一台PLC上接6个这样的输入;
双相就是同时输入A、B二相,常用的增量型旋转编码器就是这种;
4路是PLC可以同时接4个;

楼主:
谢谢您!不过还有个问题想问你,,,它是6路总共的频率是6KHZ还是每路6KHZ啊?

网友A:
每一路都不超过30KHZ;

网友B:
s7-200PLC CPU226中的高速计数器有六个:HSC0、HSC1、HSC2、HSC3、HSC4、HSC5
其中HSC3和HSC5不能进行双相计数,在200的手册上有专门讲解高速计数器;

网友C:
因为单相的需要接一根线,双相的需要接两根线,所以单相的总数会比双相的多
最高计数频率是指每一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