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9):
请问VFD一M的台达变频器可以记数么?频率才40赫兹,变频器控制一台马达,我现在设置好里面的参数,P40为多功能端子M3.P40参数设定为D18记数功能,P64设定为记数,然后我在M3与GND上串联一开关,当我接通开关时没有记数,不知是还有哪里没有设定好,郁闷!

网友A:
没有指定计数值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请问怎么设置呢,

网友A:
P64这个 只是开机画面显示
好象p96这个参数也要设定

网友B:
P96 P97看设定了没有;

楼主:
谢谢各位!好了,但是记数不能掉电保持,一关机就没了,再开机时又归零,不知有没有掉电保持的设定参数

网友B:
呵呵;
变频器不是PLC,可以设掉电保持区;
这个是没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