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9):
最近才开始自学PLC,只会简单的梯形图,想请教,怎么用定时器控制三个灯轮流亮?比如红灯亮5秒后熄灭,然后绿灯亮5秒,黄灯再亮5秒,以此循环。
暂时不会高级的指令,只会用输入、输出和定时功能。
请前辈指教,能否用输入、输出和定时功能实现我想要的,给个梯形图我会万分感谢的!!

网友A:
用三个定时器就行分别设为5S 10S 15S,最简单用一个定时器,再加几个比较指令即可

网友B:
1、用定时器就可以实现;
2、用步进指令也很容易;
至于具体的程序,还是要自己动脑;

楼主:
感谢zhougangq和ZCMT
我尝试了用三个定时器,没有成功
看来我不够聪明啊

网友C:
楼主用的是哪家的PLC

网友B:
呵呵;
程序贴上来看一下;

网友D:
楼主可以说明你使用的是什么品牌的PLC,不同品牌的PLC在编写时有些许的差别。不管什么品牌的PLC用三个定时继电器和一些辅助中间继电器以及辅助触点,都可以办到。如果你有关于PLC初级阶段学习的书,可以先看最后几页的示例。里面有一个红绿灯梯形图可以借见一下。

网友E:
x000     T0
 │---││----├┤───────────────(Y000)────│
 │ y000 │                    │───────(to  k50   )──│
 │─││─│                                                          l
 │  T2    l                                                           l
 │─││─│                                                          l
 │  T0        T1                                                    l
 │─││───├┤─────────────(y001) ─────│
 │ Y001   │                    │─────(t1  k50  )───│
 │─││──│                                                        l
 │  T1       T2                                                     l
 │─││───├┤─────────────(y002)   ────│
 │ Y002    l                    │─────(T3  k50   )  ──│
 │─││──│

  我也是个菜鸟,也是刚自学一下.仅会用三菱梯形图编辑.
希望大家能指导一下该怎么才能学好.

网友A:
我也是刚学,看了几天,还行吧,多看看,就行,我今天花了一天再把每个指令试过一遍

网友F:
ZCMY是个好人,他给留下很好的印象,让他帮你没错。

网友G:
用计时器,就是输出一个Y,同时激活一个计时器,设定的5秒到后,再输出另一个Y,同时激活另一个计时器,就这样再做一个。
注意,当一个计时器接通后,要断开前一个Y的

网友H:
omron梯形图
很简单的!

网友B:
用定时器的话上面的就可以实现;

如果要停止把M8000更换成X0就可以了;

网友B:
另外用SFC也可以实现,你自己编吧;

网友I:
程序一定要自己动手写!

网友J:
用定时器,分别定你需要的时间
再用个循环的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大家,这个论坛真不错
我大家的帮助下,我终于编出来了

网友K(2009-06-29):
你是莱芜的?我也是
我QQ137455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