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9):
像西门子200的话,要是Q0.0得电,只要把1 MOVE 到Q0.0,那三菱的MOVE,好像不能这么搞的,我用K1 MOVE到 Y000 ,指令是错的,能不能说下,三菱的应该怎么弄

网友A:
谁说三菱不能这样做?只是方式不同,效果一样。

你应该: MOV K1 K2Y0

西门子对Q0.0做相同的事情恐怕也要MOV 1  QB0吧~

MOV对象要搞清楚,没有见过MOV对象为位的,即使西门子也如此。

楼主:
是的,西门子也是QB0的,我却把脑子想的位来写了,我想三菱,怎么不行了

网友B:
三菱的FX3U可以直接对位操作;
FX2N等还需要对字节来操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三菱的FX3U可以直接对位操作;
FX2N等还需要对字节来操作;

看了版主的回答,马上去翻阅了一下FX3U的编程手册,貌似fx3u的MOV指令并未对Bit进行直接的读取。

以下为fx3u编程手册第215页上对MOV指令操作对象的说明:

也未提及对Bit的支持。

如果斑竹的意思为对D的Bit支持的话,那么富士的PLC,以及欧系,早数年前就可以这样做了,三菱fx3u又落伍了。

网友C:
不能说三菱落伍,三菱的也在N年前就可以把数移入D元件了,只是我认为不应该理解为位元件

网友D:
MOV指令是对字操作的,所以不能直接给Y0,要给Y0-Y7的啊,就是K2Y0

网友E:
ZCMY说的 FX3U可以直接对位操作  可能是指这样的操作 LD D0.0 等的
这样三菱小型的是FX3U才可以

网友F:
我发觉用过西门子的人的脑子都变傻了。。。。。鄙视动不动就张嘴西门子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