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9):
如果,我在学校里来编个PTO,与高速计数器,来了解它是怎么弄的话,是不是可以用PTO的输出端Q0.0接到高速的输入10.0,作为高速脉冲输入,应该没问题吧,我只要监控几个值就行吧

网友A:
呵呵;
用PLC的输出再接到输入有什么意义?
测试脉冲数对不对?

楼主:
是吧,就是想测试测试通过中断来改变高速计数和PTO的一些数值,看看有没有变化,毕竟学校没设备,只能随便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