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9):
一、热电偶传感器

1. 热电偶测温原理

两种不同材料的导体(或半导体)组成一个闭合回路,当两接点温度T和T0不同时,则在该回路中就会产生电动势,这种现象称为热电效应,该电动势称为热电势。这两种不同材料的导体或半导体的组合称为热电偶,导体A、B称为热电极。两个接点,一个称热端,又称测量端或工作端,测温时将它置于被测介质中;另一个称冷端,又称参考端或自由端,它通过导线与显示仪表相连。

接触电势是由于两种不同导体的自由电子密度不同而在接触处形成的电动势。两种导体接触时,自由电子由密度大的导体向密度小的导体扩散, 在接触处失去电子一侧带正电,得到电子一侧带负电,扩散达到动平衡时,在接触面的两侧就形成稳定的接触电势。接触电势的数值取决于两种不同导体的性质和接触点的温度。两接点的接触电势eAB(T)和eAB(T0)可表示为

式中: K——波尔兹曼常数; e——单位电荷电量; NAT、NBT和NAT0、NBT0——温度分别为T和T0时,A、B两种材料的电子密度。

温差电势是同一导体的两端因其温度不同而产生的一种电动势。同一导体的两端温度不同时,高温端的电子能量要比低温端的电子能量大,因而从高温端跑到低温端的电子数比从低温端跑到高温端的要多,结果高温端因失去电子而带正电,低温端因获得多余的电子而带负电,因此,在导体两端便形成接触电势,其大小由下面公式给出:

式中, NAt和NBt分别为A导体和B导体的电子密度,是温度的函数。

热电偶回路中产生的总热电势为

eAB(T, T0)=eAB(T)+eB(T,T0)-eAB(T0)-eA(T,T0)

在总热电势中,温差电势比接触电势小很多,可忽略不计, 则热电偶的热电势可表示为 :eAB(T,T0)=eAB(T)-eAB(T0)

对于已选定的热电偶,当参考端温度T0恒定时,eAB(T0)=c为常数,则总的热电动势就只与温度T成单值函数关系,即 eAB(T,T0)=eAB(T)-c=f(T)

这一关系式在实际测量中是很有用的,即只要测出eAB(T, T0)的大小,就能得到被测温度T,这就是利用热电偶测温的原理。

二、热电偶基本定律

1、均质导体定律: 由两种均质导体组成的热电偶,其热电动势的大小只与两材料及两接点温度有关,与热电偶的大小尺寸、形状及沿电极各处的温度分布无关。即如材料不均匀,当导体上存在温度梯度时,将会有附加电动势产生。这条定理说明, 热电偶必须由两种不同性质的均质材料构成。 

2、中间导体定律:利用热电偶进行测温,必须在回路中引入连接导线和仪表,接入导线和仪表后会不会影响回路中的热电势呢?中间导体定律说明,在热电偶测温回路内,接入第三种导体时,只要第三种导体的两端温度相同,则对回路的总热电势没有影响。

3、中间温度定律:在热电偶测温回路中,tc为热电极上某一点的温度,热电偶AB在接点温度为t、t0时的热电势eAB(t, t0)等于热电偶AB在接点温度t、tc和tc、t0时的热电势eAB(t, tc)和eAB(tc, t0)的代数和,即 eAB(t,t0)=eAB(t,tc)+eAB(tc,t0

该定律是参考端温度计算修正法的理论依据,在实际热电偶测温回路中, 利用热电偶这一性质, 可对参考端温度不为0℃的热电势进行修正。

三、热电偶的结构形式

为了适应不同生产对象的测温要求和条件,热电偶的结构形式有普通型热电偶、铠装型热电偶和薄膜热电偶等。 

1、普通型热电偶:普通型结构热电偶工业上使用最多,它一般由热电极、绝缘套管、保护管和接线盒组成。普通型热电偶按其安装时的连接形式可分为固定螺纹连接、固定法兰连接、活动法兰连接、无固定装置等多种形式。

2、铠装型热电偶:铠装热电偶又称套管热电偶。它是由热电偶丝、绝缘材料和金属套管三者经拉伸加工而成的坚实组合体,铠装热电偶的主要优点是测温端热容量小,动态响应快,机械强度高,挠性好,可安装在结构复杂的装置上,因此被广泛用在许多工业部门中。

3、薄膜热电偶:薄膜热电偶是由两种薄膜热电极材料用真空蒸镀、化学涂层等办法蒸镀到绝缘基板上而制成的一种特殊热电偶, 薄膜热电偶的热接点可以做得很小(可薄到0.01~0.1μm),具有热容量小、反应速度快等特点,热响应时间达到微秒级,适用于微小面积上的表面温度以及快速变化的动态温度测量。

四、热电偶的补偿导线及冷端温度的补偿方法

当热电偶材料选定以后,热电动势只与热端和冷端温度有关。因此只有当冷端温度恒定时,热电偶的热电势和热端温度才有单值的函数关系。热电偶的分度表是以冷端温度0℃作为基准进行分度的,而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冷端温度往往不为0℃,所以必须对冷端温度进行处理,消除冷端温度的影响。

那么热端温度为t时,分度表所对应的热电势eAB(t, 0)与热电偶实际产生的热电势eAB(t,t0)之间的关系可根据中间温度定律得到下式:eAB(t,0)= eAB(t,t0)+eAB(t0,0)

由此可见,eAB(t0,0)是冷端温度t0的函数,因此需要对热电偶冷端温度进行处理。

1、热电偶补偿导线 : 在实际测温时,需要把热电偶输出的电势信号传输到远离现场数十米远的控制室里的显示仪表或控制仪表,这样, 冷端温度t0比较稳定。热电偶一般做得较短, 一般为350~2000mm,需要用导线将热电偶的冷端延伸出来。 工程中采用一种补偿导线,它通常由两种不同性质的廉价金属导线制成,而且在0~100℃温度范围内,要求补偿导线和所配热电偶具有相同的热电特性。

2、冷端温度修正法: 采用补偿导线可使热电偶的冷端延伸到温度比较稳定的地方,但只要冷端温度t0不等于0℃,需要对热电偶回路的测量电势值eAB(t,t0)加以修正。当工作端温度为t时,分度表所对应的热电势eAB(t,0)与热电偶实际产生的热电势eAB(t,t0)之间的关系可根据中间温度定律得到下式:eAB(t,0)= eAB(t,t0)+eAB(t0,0)

由此可见,测量电势值eAB(t, t0)的修正值为eAB(t0, 0)。eAB(t0,0)是参考端温度t0的函数,经修正后的热电势为eAB(t,0), 可由分度表中查出被测实际温度值t。 

例如,用镍铬-镍硅热电偶测量加热炉温度。已知冷端温度t0=30℃,测得热电势eAB(t,t0)为33.29mV, 求加热炉温度。

解:查镍铬-镍硅热电偶分度表得eAB(30,0)1.203 mV。 由式(15-13)可得 eAB(t,0)= eAB(t,t0)+eAB(t0,0)=33.29+1.203=34.493mV,由镍铬-镍硅热电偶分度表得t=829.5℃。

3、冷端0℃恒温法 : 在实验室及精密测量中,通常把冷端放入0℃恒温器或装满冰水混合物的容器中,以便冷端温度保持0℃,这种方法又称冰浴法。这是一种理想的补偿方法,但工业中使用极为不便。

4、冷端温度自动补偿法(补偿电桥法): 补偿电桥法是利用不平衡电桥产生的不平衡电压Uab作为补偿信号,来自动补偿热电偶测量过程中因冷端温度不为0℃或变化而引起热电势的变化值。 补偿电桥由三个电阻温度系数较小的锰铜丝绕制的电阻r1、r2、r3及电阻温度系数较大的铜丝绕制的电阻rcu和稳压电源组成。补偿电桥与热电偶冷端处在同一环境温度,当冷端温度变化引起的热电势eAB(t,t0)变化时,由于rcu的阻值随冷端温度变化而变化,适当选择桥臂电阻和桥路电流,就可以使电桥产生的不平衡电压Uab补偿由于冷端温度t0变化引起的热电势变化量,从而达到自动补偿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