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9):
我准备选用传感器  db590   DS18B20   但是不知道怎么去与PLC连接  有没有高手给我指教一下啊  帮帮忙吧

楼主:
刚刚写错了  是温度传感器AD590   希望大家帮帮忙吧

网友A:
传感器输出的是什么信号??

网友B:
很难给你提供帮助,首先PLC的型号不清楚。S7-200系列有很多种CPU,他们的功能也不相同。传感器输出是什么信号,是数字信号(I/O)或是模拟量信号?你还是提供清楚一点

网友C:
DS18B20是数字式集成温度传感器,它把温度信号直接转换成串行数字信号供微机处理,输出信号是电压信号.我感觉接在PLC上检测温度好像不好,我只知道和单片机一起用。AD590输出的也不是4-20MA或0-10V标准信号,要另外搭电路……

网友A:
呵呵;如果是模型量信号,那么要在S7-200上使用,必须先转换成标准的电压或电流信号;

网友D:
plc只能测标准信号

网友E:
传感器输出的应该输出的是模拟量,要是数字量信号也不用在这里说了。
要真是模拟量的加上个模拟量扩展模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