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机

楼主(2009-05-09):
各位大仙;谁用过利雅路燃烧机.点着火后大概2..3S 后 又熄灭了. 控制器我已更换.是蓝火

网友A:
光电眼电路出了问题,检测不到火焰信号,引起系统的自动保护停机

楼主:
光电眼电路在那一块

网友B:
光电二极管坏了,在喷油头的后面,有两根线连的

网友C:
我们单位用的是MAXON的,主要从火焰监测和火花塞这两点来检查,主要是脏了,清理下就解决了。

楼主:
我们是烧煤气的.

网友C:
天然气和煤气区别大吗?原里应该一样。

网友D:
没检测到信号吧

楼主:
我今天把伺服电机都换了   还不行.点火2S...3S  都停了  .你说是那的毛病呢 ?拜求大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楼主:
没有火花塞的

网友F:
检测元件一般很少坏,是检测面脏了

网友G:
应当是检测的问题,看看电离探针有没有接地。

网友H:
原来这样,学习下!

楼主:
今天终于点着火了   谢谢大家了

楼主:
求各位师傅了  燃气燃烧机着了一天   有不行了.拜求高手指导啊

网友C:
检查一下风压开关正常不?找到原因以后告诉大家一声。

网友G:
你不说故障现象,别人很难帮你的,光说点不着火的范围太大了。

网友G:
你上次是解决了什么问题?另外象20楼说的找到原因告诉大家一下。

楼主:
对不起了    回答的晚了   因为我没有找到问题的所在.我检查也没有发现问题.伺服电机也正常.控制器也正常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招了.你说仪表有问题   可仪表也检查了没事的.等到天晴了   又去试.居然好了.你们说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G:
等到天晴,居然好了?燃烧机是在室外还是在室内?在室外的话很可能是淋雨使电离控针接地了。

楼主:
在室内的   不过是挨这窗户的

楼主:
你说的电离探针就是燃烧头上的那个   有一个是点火的    剩下的那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