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的密码设置

楼主(2009-05-09):
请大家帮忙看下,那个变更权限的密码怎么做的,程式里没有写的,它的密码是2600,但是我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谢谢了

楼主:
副件
这是GP2600

网友A:
两种方式:
1,利用GP本身的15级密码功能;
2,自己编写D脚本。

网友B:
终于发现了一个自己经历过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终于发现了一个自己经历过的问题
虾米问题?

网友C(2009-06-19):
还好有个明白人指点

网友D:
进入画面利用GP本身的15级密码,输入密码后进入,到修改参数时能不能再设一个密码呢??
GP2500S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进入画面利用GP本身的15级密码,输入密码后进入,到修改参数时能不能再设一个密码呢??
GP2500S

你想做几个密码就做几个密码。

网友D:
怎么做呢?

网友A:
用D脚本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