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9):
看我写了个测试程序
X000       SFTL Y000 Y000 K8 K1   第一个网络
X001       MOV K1  K1Y000            第二个网络
X000 X001都是上升沿触发的
我用仿真软件,先按了X001 ,再按X000,移位是移了,不过怎么Y000不灭的。
我同样用200,就会灭的,移一个灭一个

楼主:
200的
LD     I0.0
MOVB   1, QB0

LD     I0.1
EU
SLB    QB0, 1
就可以的

网友A:
因为你SFTL指定的S仍然为1的缘故导致该问题的发生。

如果你将程序修正为如下,就不会有此状况的发生了。
LDP X1
MOV K1 K1Y0
LDP X0
SFTL Y0 Y0 K8 K1
RST Y0

楼主:
你的意思就是要加个复位才行,OK,可以了,看来这边就是和200的不同了

网友B:
不同厂家还是有不同区别的,更何况一个是日系,一个是欧系的

网友C:
三菱的和S7-200的差别很大的

网友D:
用西门子做工控就是2个字--垃圾。费事。费力,不讨好

网友E:
楼主,哪里可以仿真这个的啊,我的GX8.26的不可以仿真啊

网友F:
楼上的,仿真要装个软件 GX Simultor,装了这个软件后就能在GX Developer中启动仿真了
GX Developer有个“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结束”按钮,点这个就可以启动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