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9):
一个配电室内有两台变压器共两段母线,配电盘都在一个金属基础槽钢上安装,我要问的是我们采取的是tn-s系统,PE线和盘相连,那两个变压器过来的零线是否可以相连。

网友A:
两台变压器共两段母线,那是分别供电还是并在一起供电?如果满足两台变压器并在一起供电的要求,那零线可以相连.

网友B:
必须相连

网友C:
两个变压器过来的零线可以相连

网友D:
两个变压器的零线可已联接。但两个变压器的中线是不能联接的。

网友E:
支持2楼的,是可以相连的

楼主:
两台变压器是同一高压线路供电,但不并列运行(也就是各供各的一段母线),而且变压器不一样大,低压进配电室后,零线分出PE线,并接地。问题是现在是两个进户线,两路零线都要分出PE线,可PE线只有一条,这样就等于把两路零线连到了一起。
这样是否可以,是否正确呢?

网友F:
不应该连接到一起

网友G:
不可以连了

楼主:
不可以能说出理论依据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