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9):
控制要求:有10个开关,全开时输出一个信号。开任何9个输出一个信号,开任何8个时输出一个信号,开任何7个输出一个信号,以次类推,请教各位高手用三菱FX1N系列PLC的什么指令能实现这个功能。多谢

网友A:
用计数跟比较指令,应该可以实现的

网友B:
用信号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加减计数做

网友C:
用计数器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当同一个开关开了有关了又开了怎么办呢?

去模仿fx2n的特有指令BON,去计算开关开合的数量。

使用FOR+变址就可以计算得到多少位开关被闭合,然后比较开关闭合的数量就可以了。

貌似在PLC天地网中讨论过了,只不过是20个开关闭合。

PLC天地网:www.gpp-w.com下的三菱板块

网友D:
不用计数器的
用INP和DEC指令,加比较指令就可以了
用输出的上升沿和下降沿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用计数器的
用INP和DEC指令,加比较指令就可以了
用输出的上升沿和下降沿
那个INP是什么指令,应该是INC吧,如果用自加,自减得指令,不是跟计数差不多、

网友B:
这样的上升沿、下降沿做,后面加上数值比较,应该是可以做出楼主要求的
只写了四个

网友E:
应当是模拟FX2N的SUM指令;
可以直接算出二进制中为1的位数;

网友F:
输入监控用SUM指令:就是ON总数统计指令,格式是:SUM D0 D2(如SUM K4X0 D100)可检测输入点ON的总数等,非常方便。后面的输出用比较指令和输出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E:
呵呵;FX1N是不支持SUM的;

网友G:
晕死,每个开关量对应d0(用16位)的一个位,然后判断d0的值,去输出对应的y不就好了,拿来那么复杂

网友H(2011-07-05):
FX2N的PLC支持SUM指令,唐老师的方法很好。cvlsam的方法思路也能实现,复杂了些,并且FX1N也是不支持BON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