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FX1N定位指令

楼主(2009-05-09):
请教各位:三菱FX1N的定位指令如下图,其中S1的脉冲数不够用请问如何能增大,先谢谢!

网友A:
用32位指令DDRVI。

楼主:
谢了!如果S1用存储器D2如下图当如何?用DMOV?

网友A:
可以用DMOV指令,占用D2/D3两个
如果是定量可以直接用K后面带常数

楼主:
谢谢!是这样吗?这样编程序可以运行吗?

楼主:
谢谢指导!我这样编过程序,但是程序不运行。

网友B:
可以直接把D2换成K9999999没必要先用DMOV指令

网友A:
7楼的图中怎么指令又变回了DRVI,应该要用DDRVI

楼主:
我之所以用D2是因为此程序在运动过程中要改变D2的值,在工作中实际值为2000个脉冲,但要随时加减,手动时D2要很大值,而且随时停止,DVRI指令好象是在M12断开时可以减速停止(好象有减速停止的功能)谢谢各位

网友A:
你参照看下FX编程手册中定位指令前的那个例子
里面的动作比较全了,有定位,有点动的

网友C:
16位数据最大只有32768;
大于这个时用32位指令;

网友D:
要注意,数据大于32768后,要用32位指令,否则数据取的是这个数的低16位数据,所以就会运算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