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9):
 我遇到了个问题
   厂里刚买了个新的交流弧焊机,用了没有一周就有毛病,我不知道是弧焊机的问题还是线路上的问题
  放在机修间用的时候不能用,用的是380v的电压,送上电短路器就跳了,我查了电路没有问题,因为那个线路还带了一个小的空压机,空压机运转正常我测了弧焊机的电源进线的电阻,电阻为0,但是他们拉到车间的设备的电箱里就能用.
 那谁师傅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谢谢了

楼主:
怎么没有人来答啊!
 为这个问题头痛了几天了

网友A:
用的空气开关吧? 是不是电流大了  有查电流吗

网友B:
是不是机修车间的断路器配小了或者是配的是漏电开关

网友C:
在车间里他们是用的什麽开关。若是一样的话,是不是你原先用的开关有问题。不妨换一个试试

网友D:
焊机短路了,很有可能是变压器漆包线和铁芯外壳短路,车间没装漏电所以不挑。

为了方便实时讨论我建了个电工群:60724043希望大家加入

网友E:
空开小了超负荷

网友F:
先检查空开的容量,是否太小。
你电焊机的地线是否与电柜里零线接在一起。

楼主:
用的是DZ47系列断路器,断路器不小是63A的,送电的时候产生火花
  就像短路一样

楼主:
 换过开关的 ,   还是那样,开关电流是63A的,不小了.  我测得电焊机进线的电阻为0.
   我测了另一台电焊机的进线是有电阻的68兆欧,所以我感觉是电焊机进线短路了 .
    但 放在车间就能用.我也听别人说有的电焊机是没有电阻的.所以我就不知道是什么毛病,
   你们帮我想想是什么问题
 谢谢了

网友G:
呵呵,断路器的额定电流小于设备的总负荷,所以就跳闸了

楼主:
断路器不小.

网友H:
换的断路器是新的吗?

楼主:
是新的啊

网友I:
电焊机进线的电阻很小,是零点几欧,不可能电阻68兆欧.用机修间的同型号开关试一下.

网友J:
是有时存在短路的问题

楼主:
用的是32A断路器保护,是用的四脚插座连接电焊机,我去插的时候打火了,连总线那里的63A的断路器都跳了,插座没有短路的,我测了的,

网友K:
多大的机子啊

网友L:
检查下电焊机电源进线是不是有毛刺短路

楼主:
18kw的电焊机接的中档

网友M:
空开容量不够

网友N:
插座或插头接线有误

楼主:
插头没有接错

网友O:
断路器有问题,更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P(2009-06-08):
朋友啊 怎么加入不了你的电工群呀

网友Q:
电焊机在别处能用,就不要再去查电焊机的问题了。

网友R:
换到别处能用,说明你的电焊机没问题.我想应该在不能用的地方多检查.希望你能找出问题的所在.

网友S:
断路器容量小,32A的肯定不行。

网友T(2009-07-20):
电焊机是感性负载,其直流电阻很小,如用万用表很难测出其电阻的准确值,如电阻为零,应检查一下,电焊机的电源线是否有问题。

网友U(2012-06-10):
建议查看电源进线开关,空开是否用的漏电,测量电压是否缺相,电源线和焊机先是否有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