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输出的问题

楼主(2009-05-09):
编码器信号输出有A、A-,B、B-,Z、Z-,请问A与0V的电压是多少,A-与0V的电压是多少,A与A-的电压又是多少?

网友A:
只看这几个信号,不一定能知道电压是多少
品牌、型号是什么呢,没有它的说明书吗

网友B:
常见的输出有5V、12V、24V。

楼主:
如果输出标5V的话,编码器信号输出有A、A-,B、B-,Z、Z-,请问A与0V的电压是多少,A-与0V的电压是多少,A与A-的电压又是多少?

网友C:
根据波形图输出的电压幅度应该都是5V

网友D:
一般都是在5V------24V之间

网友E:
矩形波输出,应该都是5V电压的,只是不是同时

楼主:
A与0V的电压是5V,A-与0V的电压是5V,难道A与A-的电压也是5V吗?是不是在一个编码器上不能实现.

网友B:
A与0V的电压是5V,A-与0V的电压也是5V,但这两个信号是反相的,也就是说当A有5V电压输出时,A-就没有,至于A与A-之间应该是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