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0):
如果要把1到100的数据存到D1 到D100,应该怎么编,用字移位指令

网友A:
还是用变址寄存器及循环指令吧;

楼主:
版主,能不能讲下,什么是变址寄存器

网友A:
V  Z是变址寄存器;具体用法看三菱的手册吧;

楼主:
V Z 看过手册,不过,没用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V Z 看过手册,不过,没用过
没用过,那用一用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V Z 看过手册,不过,没用过
没用过,那用一用就知道了
嗯,好的,等会试试看,看了三天,基本指令看的差不多了,多编几个简单程序,试下

楼主:
我刚又看了西,你们说用变址寄存器 ,就是D0V1  改变V1的值为1,2,3,4直到100  是不是可以用V1的自加,来传入到的D1到D100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刚又看了西,你们说用变址寄存器 ,就是D0V1  改变V1的值为1,2,3,4直到100  是不是可以用V1的自加,来传入到的D1到D100

自然可以。

如:
LD M8002
RST Z0
LD< Z0 K100
INC Z0
MOV Z0 D0Z0

网友D:
我理解楼主的要求应该用块传送指令的